iphone4CDMA机器不能充电

楼主(2014-06-01):
自己手机   摔了一下后就不能充电了   数据线插上有反应 但显示的不是小闪电图标,而是一个数据连接的图标 并且也不能充进电 知道的大神帮忙说下应该怎么弄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池座中间的两个检测有无阻值。要不先把尾插重新插拔一次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我觉得是电池引脚断了

网友:
换电池。并仔细检查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