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C32ES66液晶电视机的检修

楼主(2014-06-01):
故障现象:开机黑屏,有伴音。检修过程:开机,仔细看屏,有瘾约康佳的图标,判断高压板问题,开壳,测量S高压板5A保险已烧,断路,M板正常。S板上Q201,Q204,8447L击穿,估计高压变换器问题,正好原来换过一副一样的高压板,将M板上的变换器换在S板上,换两个8447L,5A保险,测量原件没有明显短路,上机试机OK!!

这高压板有点小了

网友:
呵,高啊,呵!@@@@

网友:
在说详细一点就好了,最好在附上这个的图纸。

网友:
轻松搞定 收钱

网友:
M板是什么板,S板是什么板。

网友:
hiu-812-S  这个板号就是你说的S板.是吗?我去 这板子加上运费也就不到50  电视至少收300  这个比修电脑来钱啊.哈哈

网友:
潇洒的维修 这版我还没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