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s420 开机灰屏,不显示,急急急!

楼主(2014-06-01):
开机灰屏,不显示,急急急!  开机屏亮,但是灰屏不显示东西,先加焊显卡,也重植鳓,还是一样,屏也换了,还不行,这是什么情况?急急急,哥们儿我先抽根烟,缓缓神!

网友:
已经坐过了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吧

网友:
换显卡芯片。看一下显存是否打胶的。有没有爆蛛。

网友:
屏的驱动电路部分有故障?那个电路相当于液晶屏的驱动板功能,不在屏上,换屏也换不了吧?那一部分应该在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