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I电流上不去。到0.8就掉电

楼主(2014-06-01):
一台T410I,按开机键后。电流上到0.85就掉电。等一会电流又上到0.85,如此反复重启,,CPU在上电的一瞬间有0.8V样子的电压。CPU供电芯片加焊过了。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机器是独立显卡的。想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不过内存吗

网友:
换U试试

网友:
放电试试看看可能好

网友:
0.8A应该没过内存啊。

网友:
看独显电出来了不?

网友:
U换过。内存换过。放了电池。想找独立的BIOS  站内好像没有啊 I3 QM57的

网友:
谁有独立的BIOS。贡献一下,谢谢了

网友:
也运到这样机器一台

网友:
1.05V重点关注

网友(2014-07-26):
看下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最后怎么修好的.。。。。

网友:
修好了吗 我也刚好碰到 有时候还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