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师救命!笔记本一开机就花屏白屏!

楼主(2014-06-01):
开机不是花屏就是白屏。正常情况下进不去系统,一进系统就蓝屏!
安全模式才能下才能进入系统,但还是呈雪花状的花屏。结果我在安全模式下瞎看了一会网页他自己又好了?
是不是显卡出什么问题了?我该怎么办???而且我不玩游戏就不会花屏,看网页看直播看视频都没问题。一进游戏过不了2分钟就花屏死机。 2次都是这样,我现在已经不敢进游戏了。而且那还是个卡牌游戏,对显卡的要求并不高。
我是实在搞不懂这是什么问题,上次也是这样,去修的时候师傅说是显卡烧了,要了我200多不到一下午就搞好了。这次不到半年就又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关键是你要说是显卡烧了,那他为啥会自己又变好了??
求各位大师帮帮我,感激不尽!

网友:
看了老毛病又犯了。

网友A:
显卡坏了在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B:
先借用其他整屏试一下,可能显卡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C:
是什么机器型号显卡,看看有没有解决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机器型号显卡,看看有没有解决通病

戴尔的1500,用了好些年了都没事,就今年突然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坏了在加焊下就好了

我上次修的时候那师傅问我修过显卡没有,说如果修过就不好修了还是修不了了怎么的我给忘了
反正大概就那么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借用其他整屏试一下,可能显卡坏的几率比较大

那为啥都坏了,我进到都是雪花状的安全模式里瞎玩了会他自己就又变好了
弄的我莫名其妙的。

网友C:
这种大卡坏的正常,修好用也就半年左右时间,最好换改良芯片显卡,可以用的久但是大芯片成本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大卡坏的正常,修好用也就半年左右时间,最好换改良芯片显卡,可以用的久但是大芯片成本贵

我这个本是08年买的,当时买的8000多。服役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您说我这样还有修的必要吗?
还有为啥看视频都没问题,进一个200多M的卡牌游戏就会引发花屏崩溃呢?
而且在不花屏的情况下怎么重启都无所谓,一花屏就彻底完蛋进不去了。
我现在的情况是不是不进游戏就没事了?

网友:
很明显的显卡坏了,可能上次那个师傅只是给你加焊了一下,并没有给你更换,建议你更换显卡

网友:
就是显卡坏了,独显的吧 , 散热不好

网友:
呵呵;老毛病呀;看看你的机器显卡有没有改良的换个改良的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
有病得治,坏了就要修嘛

网友:
老毛病,显卡问题。换显卡的话比较好一点。加焊用不到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