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华硕显示器VH196 背光灯亮无显示

楼主(2014-06-01):
今天接修一台显示器开始亮一会就黑屏,查发现一根灯管出现问题,换后开机背光亮,按键都正常,就是屏幕不显示,求助不知是怎么回事?逻辑板怎样测试呀。谢谢

网友:
二楼你好,我发现逻辑板上的一个贴片保险开路,一般是什么坏了,(F1)保险   屏线我两端都测了通的啊,我把保险换了,开机有一横线屏闪烁,谢谢二楼

网友:
看看 屏保险   坏没   没坏   换  跟屏线

网友:
我今天用点屏仪测了一下,屏花屏闪烁 屏IC是TL2330ML OITLL-0035A,,是不是这个块坏了,有知道的说一声,谢谢

网友:
呵呵呵 什么毛病都有。

网友:
今天用点屏仪在试了一下屏正常,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过两天刷驱动板试试

网友:
上楼说的对,是双灯管的,我也是换灯管,一个灯管一边绝缘烧焦,换后以为正常,装上出现花屏而且逻辑板保险电阻开路,换保险后还是花屏

网友:
现在已修好,用23种程序的通用版改按键板线和电源线装上试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