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版号K43LY没显示

楼主(2014-06-01):
这个板子刚拿来的时候是不触发的,拆机然后看到只有EC跟BIOS弄过,上家是修好的。刚过保。。我拆开来了把电子放放电。。触发。咦!跑了。。。可惜没有显示。测了一下,,刚跑到内存就停止跑动了,我BIOS刷过,,南桥HM65烤过,显卡独显的。烤过还是一样,,,版号K43LY  2.0的,上一条内存的。。求大神指点迷津啊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机器的电流上到1.2A,不动。动都不动。。

网友:
上次修了那里呢。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咯上很厉害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咯上很厉害   i估计是显卡

网友:
换一个CU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
这种最好是用诊断卡看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A:
华硕机器的BIOS太令人头痛,估计不是显卡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机器的BIOS太令人头痛,估计不是显卡还是BIOS的问题.....

上次别人修的是显卡。跟BIOS。其他的没看到有动过。供电都有的。。我怀疑是显卡的问题,因为看电流已近过内存了,就不动了。。。本应该再跳一下就显示的了。。可是就是在这里死了。。。显卡肯定有问题,报价260,换。。。贵了,,拿走了。。╮(╯▽╰)╭

网友:
有CPU供电的啊!确定加焊可以?

网友:
有些显卡焊了是没用的

网友:
cpu 供电问题。

网友:
电流到1.2有跳变证明不过显卡,没有跳变得查时钟复位了。

网友:
跳到1。2可能是没过显卡,修过好多类似机型,显卡坏多

网友:
有些显卡加热重做一样,有好的显卡换个试试,现在市场 上拆机翻新当新卖很多,常买到坏的,有时买几片都是坏的,说是全新,可都是散新,最后从好的一块板上拆下显卡一上就OK

网友(2014-07-02):
今天搞了一天BOIS   显卡,还是一个样,没思路了,1。2A,不动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BIOS问题,能过内存就是不显,这种问题我刷BIOS都好了。

网友:
这个机子有通病  cpu   有时候也会造成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