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星17#液晶显示器屏幕中间靠左或靠右出现几条很细的垂直亮线。

楼主(2014-06-01):
三星17#液晶显示器屏幕中间靠左或靠右出现几条很细的垂直亮线。敲打屏幕边缘细线有时会消失,一会又出现了,是什么问题?

请指教!!!

网友:
是屏的软排线虚焊了吧

网友:
屏的故障,,,有开胶,,

网友:
谢谢各位,是屏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  要修屏的话 要压屏机 10几万呢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麻烦,很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