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的怪毛病 求指教

楼主(2014-06-01):
我刚收到一台AOC  L171的显示器,故障亮30分钟后就灭,改了高压板 也不行,滤波电容都换了,灯管也测了,也没事,现在发愁了,谁遇见过啊  求指导

网友:
补充一下,灭了以后 马上就亮然后还可以用30分钟或者1小时左右 有会出现这毛病

网友A:
应该是程序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灭了之后,指示灯还亮不,如果指示灯也灭了的话,那就刷程序来看

指示灯亮,就是屏幕黑一下后就有亮了,然后还可以在用30分钟 或者1小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程序板坏了

不清楚,由于我没有这个程序 所以就没试

网友:
你用台式电脑电源5v,12V代用看看,先排除电源问题。不行就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换灯管试试

网友:
你有这个承训吗??AOC L171的显示器的程序

网友:
你先看看   屏  主芯片     烫不烫    要是烫    就加个铜片    试一试

网友:
刷程序也不管用 啊 闹心啊 求指教啊

网友:
求大神指教啊,怎么弄啊

网友:
是不是灯管老化啊。。 全部灯管换了试下。

网友:
把按键开关全部更换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灭了之后,指示灯还亮不,如果指示灯也灭了的话,那就刷程序来看

这破显示器还没弄好,驱动板也不能换,由于是双排线的,闹心 我没这个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