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 正常关机后不触发

楼主(2014-06-01):
进系统正常关机后,必须拔掉电源后,才能再次触发。这种故障还第一次遇到,有哪位仁兄遇到过吗

网友:
换电源  试试吧

网友:
先测测触发供电 电 路,再不行就干IO吧!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了

网友:
换南桥吧,或者查电路,重点三极管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下吧

网友:
清CM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