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 m lx3 手触摸晶振跑码

楼主(2014-06-01):
华硕m5a78l m lx3 手触摸晶振跑码 跑码后正常用 然后关机 第二天再去开机 又不跑码了 大家有遇到过吗?
华硕

网友:
测下谐振电容的电压,不行换晶振试试

网友:
晶振和电容一起换了,试试

网友:
振荡电路的电容是哪个?容量是多少?

网友:
先更换晶振 、电容 、再加焊桥 、更换南桥 。

网友:
加焊下南桥就好了 。。。

网友:
不是晶振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换晶振跟谐振电容,还不行加焊桥,再不行换桥,再再不行就换人

网友:
加焊或者重做下南桥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