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大板M3A78挑CPU,LDTSTOP#为低!

楼主(2014-06-01):
实地归来以一月有余,期间修了不少板,好修的难修的都有。开店的朋友们都懂的,很少有写帖子的时间,感觉这个故障很有代表性,就发来给大家参考下!

客户(小网吧老板)拿来时说:啥都换过了,就是不良,应该是主板问题,您给瞧瞧。我说好吧,我来看看。。。华硕大板,cpu7750,内存2G显卡512都在,硬盘没有,机箱两边侧盖都没装,估计是怕热吧,说实话这2天北京的真的很热!!

好吧@!上测试卡,接好电源开机,诊断卡跑了一下,显示EE D0,不跑码!!?

最怕来这种故障,都懂的,不跑的不好修啊!报价,留机,客户闪了。。。

按流程来吧!
主板取出来,拿在手里仔细端详,没烧伤,无掉件。
心想,诊断卡既然能跑一下,供电应该是都满足了,一测,果然,各大供电都有。
下一步就应该检查CPU部分吧。
假负载供电正常

在测下CPU的时钟也ok

顺便测下时钟芯片其它时钟都OK.

在看看数据地址线也OK

都正常啊,接下来怀疑的对象应该剩下三个:BIOS,桥,CPU
继续搞起。。。
又想到那就话了:先软后硬,先易后难。那就最后在干桥。
首先排除BIOS,示波器上,抓1256开机都有波,取下来洗刷刷,哦也,故障一样一样滴!
在排除CPU,正好桌上有个2800+的CPU,都是AM2的,上去看看吧@,这一试,哦也,亮机啦。。。

难道CPU真的坏了,没那么幸运,随机找来5000+,6000+的试下,一样不跑马了,诊断卡跑一下显示EE D0.哎!这是啥情况?
BIOS吗?不是,以为刚刷的最新版本啊,看来还是有别的问题,哪里不对呢?陷入深深的思索中。。。。
正对着板子发呆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诊断卡显示EE D0,CPURUN灯不亮,RST灯每隔1秒闪一次,不对啊,复位灯应该是亮的,晕头,咋一开始没发现。
用示波器抓到,复位被拉低约70MS又被抬高了

原来不过CPU的和复位有关,但是为什么2800+的CPU上去一点问题没有呢?
既然不跑码时复位不正常,那故障应该在桥发出复位之前,
AMD的稿修的就少,实地饼哥也只是讲的也很少,还是找来笔记看看吧。。。

既然复位电路没问题那就从后往前查吧,先查LDT_PG,然后在论坛搜索图纸发现没有,还好有点位图,打开点位图搜了白天发现没这个信号,可能不叫这个名字,那咋办?这么办,随便找了张SB700的图纸参考下,原来在F22脚

这下好办了,直接去点位图找到F22脚,原来是这个名字H_CPU_PWROK.在找到相连接的原件RN3

真好,关键信号都在这呢,都是由1.8V内存供电上啦,实测H_CPU_PWROK为1.9V高电平,H_LDTRST#为1.9V高电平,H_LDTSTOP#为0,VID1为0.

这下抓到狐狸尾巴了,VID1暂且不管,先查H_LDTSTOP#,通过点位图得知这个信号直接链接到cpu座和南桥。
分析H_LDTSTOP#为0的原因:
1:南桥坏被拉低
2:RN3开路,无上啦
在来,先易后难,先H_LDTSTOP#对地值正常,随机拆下RN3测量发现确实开路了。
新换RN3,阻值301,H_LDTSTOP#正常高电平。

装回原机CPU7750一路小跑。。。。。亮机

在把5000+6000+都试了下,OK

网友:
确实好贴  到CPU复位过后  不跑码 和档代码  最难修了   要查的东西太多了   强大啊

网友A:
LDTSTOP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  没听过呢

网友:
台式机?很有耐心。。。。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不容易。。真不好查。。哈哈 老毕不错。。

网友:
真是有心人,这么能耐心修.不错.顶一个.....

网友:
LDTSTOP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换新RN3,是个跳线还是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新RN3,是个跳线还是个电阻?

没仔细看吧,帖子上有写的,是排阻啊,阻值3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LDTSTOP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  没听过呢

南桥发给CPU退出停止状态的信号,由内存供电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