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75GX,无显

楼主(2014-06-01):
G575GX,接电流表待机是0.03,按开头电流上到0.4A左右停住,不掉电,没显,好像没过U,习惯性去掉主板电池,结果待机变回0.01A了,再开机也是跟之前一样。换了个电池,电流在0.6A左右有显示了,试第二次,还可以,第三次再试的时候,,结果又无显了。电流上到0.5A左右。大家说说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容易坏,加热一下试试

网友:
仔细测量工作条件

网友:
这机器还没修到过呢,楼主修好了发表一下,让大伙知道故障原因哦

网友:
桥上BGA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