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1672盘做通刷后WDR无法操作,只能认出型号

楼主(2014-06-01):
一个500G的1672的WD盘,模块有问题做了通刷,结果现在WDR进行任何操作都死机,连复位都复位不了,型号倒是可以正常认出,这个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另外还有个盘,写ROM正常,模块操作点了没反应

网友A:
现在西数是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西数是越来越不好修了

我修的是老盘了,还算好修吧,昨晚做了两个SF目前都还算正常

网友:
问题估计解决了,我是用的PE系统做的,貌似分辨率不够模块操作面板看不到,换了一个WDR现在好了

网友B:
说绿盘读写慢修改02模块,具体怎么修改?有人说全部填零,不过那里不是有参数信息吗?
花了25点下载点终于搞懂了(贵啊!),是把02模块的4f4444到010028之间的部分清零,这个不是地址,是内容。
完了不能直接写入,还要验证下,用这个工具

网友(点评):
这个知识在论坛很早就有下载了,是 版主小俊做的视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绿盘读写慢修改02模块,具体怎么修改?有人说全部填零,不过那里不是有参数信息吗?
花了25点下载点终于 ...

谢谢分享!一般修盘还是不要用PE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一般修盘还是不要用PE系统吧。

可以用,就是有的机器显卡驱动有点麻烦,分辨率有问题,我这几个盘都是PE下修好的。

网友:
干嘛全部清0,只把02改成00就行了,你们吃多撑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