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算短路么?

楼主(2014-06-01):
我这有张主板,CPU是集成的I3-3217U,HM77桥,现在测得CPU供电电感对地阻止2欧,我以前没测过这U的阻止,不知道是否对的,排除了所有没发现短路,CPU上的电容也是2欧,供电芯片已经换过了的,看图: ,,,这U是不是短了??

网友:
正常的,没有短路的

网友:
没短。cpu的本来就低,还有显卡,总线都低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看触发电流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
应该没有短路的

网友:
你表笔有没有问题,如果你的表笔本来就是2欧那就是短路的 ,如果你的表笔归零的,那就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cpu内阻本来就很低。

网友:
找个好U测一下,对比对比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的能换啊
不好换吧

网友:
这是正常的,再说CPU哪有那么容易挂,机器也比较新吧

网友:
有的cpu这样的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CPU的供电电感也是2欧吗?如果把CPU取下来,还是2欧。那就不对了。这和CPU座没有区别,如果有CPU,对地阻值也只有3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