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2个功率不足造成的故障

楼主(2014-06-01):
今天闲来没有事,发2个最近修的比较典型的案例
1第一个   神舟的机子是维修同行拿过来的光板,板号为QL6,拿过来的时候是CPU大短,客户说总是烧上管, 经查得是                              PQ29被击穿,索性上下一起换,换完后再测PQ29 S级还是短的,看来后级电容也没有能幸免,直接四颗一起换,换完不短了,通电测试外接亮机,至于内屏客户满意拿来,就不知道了,但是拿给客户说内屏显示了,但是一上硬盘就灰屏,不上硬盘上U盘可以进PE,看来问题比较麻烦了,客户这次把硬盘和屏一起拿过来,确实是这样的,没有办法硬着头皮测吧,这个是独显的板子,难道说是显卡问题吗,不太可能啊,倒是有点像功率不足造成的现象,我挨个挨个的查供电包括转换电压,开启什么的都查了,都是正常的,记得以前在迅维的时候老刘说过CPU供电第二项可以没有,刚才坏的MOS管也是第二项的,难道还有问题,一查果不其然,BOOT2示波器测得的幅度只有5V 一查 原来是PR119已经光荣牺牲,直接找了个2.2欧的电阻换上去,开机再也不灰屏了进系统一切正常
2第二个案例也是维修同行拿过来的,还是神舟的机器F3000板号为SW7,同行拿来的时候是开机正常,但就是多数会死机掉电,有时候也正常能用几个小时,但是用固态硬盘装个系统就怎么用也不死机掉电,用多久都可以,不用考虑这肯定也是属于功率不足造成的,硬盘的供电就那么2个,就直奔PQ50PQ53查得G级的电压才6.9V 看来我的推测一点都没有错  直接查MAIND这个信号, 我试着把 PQ13取了,在没有开机的状态下PR35一边14V一边为12V,开机后在PQ13D级就变成6.9V,PC25取了还是这样,再把PQ50PQ53取了还是开机后就变成6.9V,接下来只有PR35没有换了,直接换成100K的电阻,电阻2端开机前后都为14V,然后装机测试,你们懂的,测试一天都没有死机

再个问题就是这个PR35是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过来的12V电压变成了6.9V,请楼主给与答复!
PR35图纸上标的是1M,你用100K的替换没隐患吗?

网友:
这个故障案例及维修思路算典型的了,亮机掉电不过温要是我可能就思路卡住了,学习借鉴了!祝所有维修同仁节日快乐!

网友:
发此帖就是为了给大家以后遇到这样的故障多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谢谢楼主,真的给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网友:
pr119,pr35不良引起功率不足。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A:
lz修机器非常的有思路方向精准啊

网友:
不错这种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哇!这个却被是典型的故障啊,不错的经验

网友:
不错,慢慢充实一下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修机器非常的有思路方向精准啊

修多了自然也就可以达到准确的判断

网友:
有的机确实很难搞,多亏楼主这么细心,功夫深啊········

网友:
这种功率不足的问题比较难找问题啊啊

网友:
故障点拿捏的很准,厉害呀!没图纸的话就很麻烦了。 功率不足的一般都是电阻不良引起的,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帖子

网友:
感谢lz,以后修机子有多了些思路。

网友B:
说得有些乱 注意文续

网友:
以前还真没考虑过供电不足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得有些乱 注意文续

乱是乱了点但是你只需要知道怎么修好的就好啦,最主要的是为维友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C:
这两个故障比较经典的   为什么没加 精华呢

网友(点评):
只以说是现在的加精要求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故障比较经典的   为什么没加 精华呢

我也在想是为什么呢

网友:
谢楼主分享经验!开机掉电:排除温控、功率不足外,还有什么思路?????

网友:
思路很好的

网友:
大神了。小弟膜拜一下

网友:
向LZ学习了,又多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网友:
实地的牛人啊!

网友:
直接切入主题,赞一个

网友:
会跑电路,懂原理 修机器就是厉害

网友:
留名备用,很经典的案例,给大家指明了另一天道路

网友:
修这个的心细

网友:
功率不足引起的疑难症,LZ是实力派的高手!

网友:
学习了。思路非常清晰。我如果修这种本都没一点思路。

网友:
楼主 手里还背着 固态硬盘呢 厉害哈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丰富 支持分享

网友:
很好的思路,开眼界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
lz思路清晰,这种问题都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强烈要求加精

网友:
想问下楼主BOOT2脚正常电压是不是10V,这个以前没有注意测。所以我也不太清楚,改天测下。

网友:
这个帖子我看了两遍总算明白了!

网友:
理论强悍,技术一流,就是有点冲动
huhaju
何以见得呢
详情

网友:
PR35不是1M的吗?换1M的不可以吗

网友:
修的时间长了,大多数能查的条件都能熟悉的查过,剩下的就是经验了,我遇到那种基本就没耐心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