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长城显示器黑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4-06-01):
今天接了一台长城L9SO4显示器,故障现象是黑屏。这台显示器是外接12V供电。

刚开机能看到边上有一点白光闪过。显示器亮黄灯,接上信号黄灯变为蓝灯,但屏幕还是黑屏。由此判断信号通道应该正常,故障在背光电路。开始拆开显示器,背面有6颗螺丝,有螺丝的显示器面壳也比较好拆。

先用灯管测试议测了一下灯管,四个灯管都正常,然后换了一个通用高压板,装上试机正常了。那就是高压板有问题。

本想换一个高压板算啦,突然看到原来高压板上的大滤波有一点鼓包,感觉这个电容有问题,用万用表一测,这个电容已经完全失效了,换了一个新电容上去测试一切正常。

装好板测试了半个小时,一切正常。

一切正常,就等着客户来拿机子了。

网友:
楼主发个帖不容易,顶一下。

网友:
 怎么没人加分  好牛的 说

网友:
恭喜楼主轻松赚到RMB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想问一下 黑屏 跟无显示 是一个概念 吗? 这个问题是高压条点不亮灯管  后来发现是滤波电容鼓包  这个不好观察 要细心  楼主就是给力

网友:
高压板大概多少钱一个?通用的。

网友:
这种问题经常遇到,在加油

网友:
比较[简单的显示器故障了!

网友:
楼主那个灯管测试仪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网友:
虽然简单,还是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