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电路中的反馈脚断线了会是什么后果呢?联想旭日N440G维修一例

楼主(2014-06-01):
                   PWM电路中的反馈脚断线了会是什么后果呢?
                          联想旭日N440G维修一例
机型:联想N440G
板号:纬创A-note2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偏高,不触发;
主板全貌:

维修过程:插上可调电源(简称电源),电流瞬间从0.678降到0.082左右不动了,这个现象给我的感觉是--后级存在短路。
迅速拆机,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发现5V电感对地值为001,严重短路了。如下图

用小电流小电压烧机,发现电感后端的滤波电容有温度,于是将其拆下来测量,发现电容确实短路了,此时再测电感,发现还短(阻值006),如下图:

5V电感的电去的地方并不多,索性继续烧机,结果发现USB供电芯片(U46\U32)发烫,

在USB接口旁边的滤波电容上测对地值为012,如下图:

将U46 、U32拆掉后,阻值恢复了正常,暂时手上没有相同的USB供电芯片可代换,直接将焊盘上的2、6、7脚相连即可,再将5V电感后端的电容补上,插上电源,发现待机电流还有0.07左右,此时测得5V电感后端输出电压,测出结果如下:

测得5V电感输出电压竟然达了12.89V,当时我还以为是我的万用表坏了,换个表测还是一样,这已经明显过压了,那为什么供电芯片不保护呢?下面打开图纸

查图发现,3V\5V待机芯片是TPS51120,图上显示这个芯片的VFB1\VFB2两个电压反馈脚未采用,但是这个芯片是VO1\VO2脚有四种功能,其中有一种就是当反馈脚用。见下面的芯片数据手册描述:

在我们这个图纸中就是这样设计的,如上图:TPS51120的第一脚VO1接的是5V_S5,与L1电感后端的5V_S5相连,作为5V输出电压的反馈脚,下面实际测量发现,芯片的第1脚VO1与L1电感之间的阻值竟然有230,如下图:

明显它们之间断线了,难怪后面输出电压那么高,还烧坏一堆东西!于是毫不犹豫的将芯片第1脚与L1电感后端飞线连接(为什么不连接电感前端呢?你懂得),连接好如下图:

因我用的飞线比较细,不知道图片能不能看清,不过没关系,下面插上电源,实测输出电压恢复了正常,如下图:

好了,到了这一步,待机电压基本恢复了,激动的按下开关触发,发现电流一路跳变到了1.353左右,但是屏幕没显示!我去!再擦了擦内存,再触发,发现还是老样子,仔细看屏幕,发现屏里面隐隐约约可以看到 lenovo LOGO,明显屏背光没工作,从屏接口查背光工作件:

图中可以看出,第19脚、20脚所连的DCBATOUT便是高压供电,实测只有4V,如下图:

这个DCBATOUT明明是公共点的电,怎么会那么低呢?怀疑还是断线了,直接从旁边3V\5V供电上管D极取电--飞线连到屏接口19、20脚,再上电,终于亮机了:

总结:PWM供电的电感前端和后端都不能断线,否则后果严重。维修中要特别注意检查。

 会员11132492元2022-11-18 12:59

网友A:
收到,反馈很重要

打值230说明什么?是那种似断非断的样子吗?

兄弟 咱们能不能换个头像 看着老吓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教一下 3,5V的阻值多少才是正常的?还有你说用小电流烧鸡? 多少电流烧的 1A 还是2A  ?  我是小小白 ...

你找个好板测一下正常阻值就知道了,至于烧机电流一般在1A以内,具体视实际情而定。没固定的

网友D:
在本贴中想说一下,你说的测量电容两端的阻值为001,我想说的这个是你是用二极管档测量的,不能说是阻值,说白了 ,应该叫电压降,还有后面的反馈线为什么不连接电感前端,我想这个问题没必要用这种反问的方式,所谓反馈就是一般是从输出电压引出一部分或者全部反馈到芯片内部和误差放大器比较来调整电压输出的。

补充内容 (2014-6-4 23:53):
我说的都是老实话,因为我本人平时测量元件根本不用数字表。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黄老师 这样说其实很好! 新手开始的时候那里懂的那么多; 多半是照猫画虎!

网友:
黄老师 这样说其实很好! 新手开始的时候那里懂的那么多; 多半是照猫画虎!
大家平时都是用二极管档量的,虽然都知道那不是阻值,但都叫习惯了,何必这么认真.叫 电压降也是不确的.

网友C:
楼主请教一下 3,5V的阻值多少才是正常的?还有你说用小电流烧鸡? 多少电流烧的 1A 还是2A  ?  我是小小白 体谅我的无知  也请告诉我一下 以后我好学习 谢谢

网友:
支持下黄大师,修得真曲折!

网友:
赞一个,修本就应该要这么细心和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找个好板测一下正常阻值就知道了,至于烧机电流一般在1A以内,具体视实际情而定。没固定的

黄老师 谢谢了。以后多多指点指点哟

网友E:
是不是没有反馈脚就没有办法起保护作用

网友:
求烧鸡详细步骤

网友:
好思路,就是把in电压直接给out就解决了,那旁边的OS信号呢

网友:
因为前端有波形,后端没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没有反馈脚就没有办法起保护作用

在这台机器上是这样,但不代表所有的机器没有反馈脚就不保护,大部分机器还是会保护的。

网友:
黄版主发的都是经典贴,赞

网友F:
黄老师,节日快了啊

网友:
这个真是太给力了,不错的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黄老师,节日快了啊

你小子,在哪个帖都能看到你呀!

网友:
值得学习,在下记住了,新手路过。

网友:
我还是新手,很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到,反馈很重要

打值230说明什么?是那种似断非断的样子吗?

应该直接判断开路吧,因为5V_S5和VO1是直接相连的没有经过电阻,打阻值230是因为在线测的,  什么是似断非断?

网友:
哦,明白了,是因为在线测的原因

网友:
反馈没有待机芯片会不会发烫??

网友:
表示 烧鸡从来没成功过,摸了都不烫,楼主讲下你的烧鸡方法呗

网友:
研究的如此深入

网友:
烧鸡法用得真好,反馈脚断线,5V那么高,芯片还不保护呀!

网友:
电容引起的,51120内部电流发生变化吧。反馈电路断线很凶险。。。

网友:
“U46 、U32拆掉后,阻值恢复了正常,暂时手上没有相同的USB供电芯片可代换,直接将焊盘上的2、6、7脚相连即可”5#8#可以不用管么?

网友:
还是3,5v最难搞了,真是搞不好就挂机了,

网友:
实在是分析得太好了,又学到了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有楼主的这个技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本贴中想说一下,你说的测量电容两端的阻值为001,我想说的这个是你是用二极管档测量的,不能说是阻值, ...

同意你的观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感前端的电压在上管导管的一瞬间可达到公共点电压,峰值过高,如果接错了(把反馈脚接到电感前端了),会引起过压保护。

网友:
原来反馈也可以这样设计

网友:
阻值变大了

网友:
新手欲哭无泪呀。如果是我修,那么可能又制造一块料版了。前路看不到光明。。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楼主的境界??

网友:
今天不放假 看到了这个帖子  值了

网友:
机器是修好了,怎么楼主没说USB供电那块好没,USB芯片是好的不,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查一下背光供电0欧姆电阻是否变大呢?尽量不要飞线。

网友:
“DCBATOUT便是高压供电,实测只有4V”——楼主直接飞线,而不去细查原因,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网友:
这机的问题还真多。。。都几个问题。。都给你修好了。强

网友:
楼主:3V、5V烧机怎样设置合适(电压及电流大小)????反馈脚飞线到电感应该一样呀(为什么还分前端后端,电感就是相当于一条导线呀)???

网友:
PWM供电的电感前端和后端都不能断线,否则后果严重。维修中要特别注意检查。
记住了,感谢楼主的好贴。

网友:
老师就是厉害。。。很清晰

网友:
这是联想机的通病,遇到很多了

网友:
版主发帖   我们学习   一种经验的积累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看的我都想大胆去修了

网友:
这个论坛就是能人多,精点贴把关也算严。学习了,谢谢那些大神们无私的贡献。

网友:
高手修机就是简单明了,如果这机器给我修,在5V电压出来12V哪里估计得卡老半天。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黄总,看你修机怎么思路那么明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教一下 3,5V的阻值多少才是正常的?还有你说用小电流烧鸡? 多少电流烧的 1A 还是2A  ?  我是小小白 ...

毕业了没,这些都是有讲的

网友:
新手们都羡慕死你了

网友:
维修要有思路什么板都好修

网友:
这现象还是比较少见,长见识了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牛X啊  这要是我铁定查不出来了 都没注意过 VO1 VO2 这些脚

网友:
请教PWM电路中输出电感断开会引起那些严重问题啊?比如说  我把PWM输出3 5V电感断开?这样会引起什么后果呢?请黄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
经典的贴子图文并茂,给我们很大帮助啊

网友:
不错的帖子,我顶一下

网友:
学习学习,最近拼命充电中

网友:
恩 还是有资料好呀

确实如此!

网友:
应该不是割 断的吧,如果这样应该完全开路啊,怎么可能还有二百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