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高手,来帮个忙,实在没力 不知如何下手了~~

楼主(2014-06-01):
前天那台来了台华硕K42JR +VGA_VCORE电压出不来其他电压都正常,我测试了这个芯片周边的电阻等基本没问题 换了芯片和上下MOS管 还是不行 以下是它的工作条件
EN/DEM  3.3V
BOOT    5V
VDDP    5V
VDD     5V

中间这颗PQ8203的双管两个G级都是0.8V 应该属于低电平 没有拉低反馈线路吧,这个我也拿掉过 也还是不出+VGA_VCORE电压 对了这个显卡(ATI 216-0728014)阻值很低只有6.5欧 不知道正常不???如果正常,也给新手们一个小提示

我看看应该都满足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了 可就是不出 这个0.9~1.2V的电压 不知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现又查了个怪问题下管的D级对地阻值只有5.6欧 与它相连的该拆的都拆了 包括芯片 还是5.6欧 我按这个2.0的图纸 我的板子是3.0 没有3.0的板子的图纸 不知谁有这款 k42jr 3.0的图纸  694833977@qq.com
吃了十分钟晚饭   现在去查这个下管的D级 无阻值了。。。。(恢复正常了)???装上MOS再去维修  大家帮个 让我找出这个元凶

现在已修复,是BOOT上的电容挂了,换了之后出1.00V 电感拿掉 有1V 装上无电压 应该是显卡也挂了 需要定个显卡再确认,修好了 告诉大家一声 谢谢各位好友了~~~

网友:
pc8205换个试试。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跑码后才出来的吧

网友B:
这是驱动芯片还是cpu供电芯片

网友:
ton脚有没看看,这个是从公共端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驱动芯片还是cpu供电芯片

+VGA_VCORE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跑码后才出来的吧

EN 信号都开启了。在我思路上应该这个+VGA_VCORE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 ,上下MOS管的G级都无波

网友:
下官D级连接电感的,有几欧电阻很正常啊,反正不为0就可以了。而且 你上电是不跑马么?

网友:
所有进来的电压和上拉的都要测下,看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复位出来没有

网友:
这个你看看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D:
楼主说的BOOT上的电容挂了,图纸看不到这个电容啊,还有你说的供电电感也没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BOOT上的电容挂了,图纸看不到这个电容啊,还有你说的供电电感也没看到

boot 上的电容就是PC8205

网友:
华硕的图一般不好搞啊

网友:
BOOT的升压电容,是腐蚀了 还是短路了。

网友:
这种电容好像很少遇到坏的

网友:
下管d级连到电感 阻值低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boot 上的电容就是PC8205

谢谢楼主指点

网友:
BOOT电容、二极管损坏的几率很小,楼主碰到了,值得祝贺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 信号都开启了。在我思路上应该这个+VGA_VCORE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 ,上下MOS管的G级都无波

5X,6X系列都参于CPU VGA电压的调节,建意做一下

网友E:
升压电容\二极管也有坏的,实在没思路应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升压电容\二极管也有坏的,实在没思路应代换一下试试

升压电容我换过了,升压二极管我离线测量了下 阻值正常 没去更换 应该是好的

网友F:
这个电容是芯片内的升压电容?我们老师说没接地的电容一般都得小心的。。。关于下管对地阻值地的原因,CPU、显卡、桥供电的电感对地阻值一般都很低的一般都不会超过20,电感对地也就是下管的D极对S极,所以我们在量CPU、显卡、桥供电的下管时会有短路的感觉。。。其实把CPU、显卡、桥去了,这些阻值不会是这么低的。不信自己弄弄看。之所以这么低是有了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容是芯片内的升压电容?我们老师说没接地的电容一般都得小心的。。。关于下管对地阻值地的原因,CPU ...

现在新的显卡对地阻值都很低 很难分辨,我开始把显卡去掉 阻值也变正常了 也有1V的电压 可换上新的以后 又为0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