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2 无总线电压以修复

楼主(2014-06-01):
  昨天刚到下班时间一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能通电不显示,由于下班时间到了简单的看了一下插诊断卡 开机不跑码00无复位,看cpu是amd的U坏得多刚好店里有这个U对换试了一下还是不跑码,就给客服报价能修好几十块钱吧留下电话打发走人了。

  第二天上班拆下主板插上电源开机无复位先量下主板各部分电压量内存电压2.1v偏高正常为1.8v量总线电压0v量桥供电0.7v偏低,再量cpu电压为0v问题总算找到了,按照开机时序先修桥供电吧,用蜂鸣档量桥供电场管对地阻值基本正常,再接着查它的驱动芯片AS324M-E1 4脚供电正常12v 1脚4.5v 2脚3脚都是1.8v正常,接着查到第八脚输出电压为0v 再量同相输入端10脚也为0v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吧!量十脚对地阻值正常接着查十脚的来源是+3vsb经上拉阻POR11而来一端为3.3v另一端为0v看来是被拉低了 接着查与10脚相连的POR12 POC8还有POQ6,

首先在断电情况下量了10脚的对地阻值无明显短路的地方目标锁定在POQ6把POQ6一脚翘起通电量电压1.23v跑码正常亮机,接着查POQ6 2脚电压0.6v不太正常使POQ6微导通我是这样认为的正常应该为0v,一路追查经POR662到PORN3 POR427 POR428 POQ15 相连

POQ15导通受控于PORN3 822排阻终于找到元凶了

822排阻华硕主板经常坏在料板上找个更换问题修复

发帖不容易加点分吧!

网友A:
822排阻换了就好了吗?

网友:
点位图供上

华硕M2N68-AM SE2 V 2.00G点位图 软件.zip

网友(2014-07-18):
我先加吧

网友(2014-06-01):
求这份点图,谢谢

网友:
有点位图的就是好,如果走线估计要难死

网友:
都在螺孔旁边 会不会是客户自己安装拆卸主板导致的人为损坏呢

网友:
又是822的问题。。。

网友B(2014-07-02):
    AMD  不是 先有cpu供电再有桥供电吗

网友(2015-12-12):
引用 网友A:
822排阻换了就好了吗?

是的,推测是822排阻本身内部阻值变大导致POQ15处于截止状态,所以导致POQ16 本身2脚为0.6V,最后测量324 电压比较器芯片 10脚 为OV低电平,这里POR427和POR428电阻推测也起到分压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  不是 先有cpu供电再有桥供电吗

这里开机上电开机时序推测是INTEL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