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比较神奇的问题,望大家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4-06-01):
机器是一块JE43-CP MB 问题是3 V电压不正常,5v电压都是正常的,怀疑是3V的电容坏了 ,于是就把3V 的电容换了一个,换了之后5V电压都不出了,本来是5V是有的。于是又换回去了,5V又出来了。不知到为什么换了电容倒还不行了。换的都是一样的电容。手上还有块JE40的板,是好的。把好板上的电容拆过来装到主板是都不出电压。只有本来的那颗电容能出,但是电压不正常。于是我把那个坏电容装上好机器上试了一下,也是一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好描述,不知道大家能看懂吗。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啊 神奇

网友:
有拿贴片的或台式机的换上去试过么

网友:
就得多试试才能找到毛病

网友:
想不通 为什么换了电容5V都出不来呢,有没有看3  5V的反馈回路

网友:
这些不光说明电容坏了,主板也不正常

网友:
看看3v的驱动波正不正常

网友:
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重点测外围,别这这样面钻了。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这颗电容肯定坏了,坏主板3V这块的上下管阻值确认过吗?上管的控制极波形正常吗?

网友:
查查外围电路

网友:
这个机器本来EC 和桥短路了  我现在EC 和桥拆了没装 不会有影响吧 这个开启信号是自身开启的

网友:
3v 5v 供电芯片很可能有问题哦,3v不稳定,5v很可能没有出来才会换了电容就没有了

网友:
这么怪的问题啊    还真没有遇到过 哦

网友:
没有修到过。路过

网友:
这些不光说明电容坏了,主板也不正常,再查查外围什么的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个330的那种电容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