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板板又来了,H46A,曲折多!

楼主(2014-06-01):
实地出来实习第7天
机子:七喜H46A  板号A14IE
故障:不能开机,负载短路掉电,欠压掉电
写得简单了点,个人不怎么会把思路完完全全教课的写出来,当作个日记写了。

先祝大家六·一节快乐!
今天接到个机子,又是七喜的,说是不能开机。上电源,电流立马到0.4A,有短路,拆机。先把公共点,电感阻值打一边,没短路,在上电待机电压没问题,只好当作烧鸡的简陋版一路十八摸,发现一个稳压器和EC发烫,用表测了稳压是5V转换出3.3V的,3.3V是给EC的,判断是EC坏了,使稳压器功率加大也发烫。
(中间有断过电,量了稳压器输出端和EC旁边电容相同)

稳压器的5V是待机5V给过去的。
把EC拆了换个新的,0.02A
触发后问题来了,电流直接到1.2A 有时候0.8A后立马掉电,CPU是板载的,内存已经拔了,感觉是负载短路造成的。
但是又不知道那个地方短路,查了下转换2级电压的MOS管阻值都不明显。好吧继续十八摸,边触发,变摸最后摸出

这小东西发烫,风枪伺候,
满怀希望的触发,电流到0.2A又掉电,那时候内牛满面。
好吧,示波器伺候,抓电感电压,2级电压(这国产机,1.05V  内存电压都是1.5V电压转换出来的,而不是PWM出的)最后锁定1.05V电压没抓到

拿示波器单次抓了U23  1脚 4脚 电压没问题,6   5脚没反映   这供电模式上官G级怎么抓也不太清楚。。把一上管拆了抓G级,只是每隔电压和触发电压调低。
示波器没反映,只好判它死刑,手上又没这芯片换了试下,只有先放着,等芯片。

等芯片到了在把后续的整理出来,因为住宿没网络,所以先抽空整理这残次品出来,示波器掉电的图太多就不拍了放上来了,各位看官勿喷!

没看懂,没说清楚最后谁的问题。

网友:
七喜的垃圾本我修过几个 5V转3.3还是类似1117的一个芯片。楼主你再研究一下他的触发电路,适配器触发和电池触发 相当恶心

网友:
七喜和神舟一样,很多电压都是转换出来的。价钱只有那么多也就这样了。

网友:
有图纸还算可以了,我的G41主板坏了  没图纸 找不到,昂达的。只发现开机跳线只有0.9V  烧了两个电源了  没有一点儿头绪

网友A:
实习7天到这水平 还不错 !
七喜主板的做工和设计确实不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习7天到这水平 还不错 !
七喜主板的做工和设计确实不很好

版主,木有分奖励啊!

网友:
看来神舟和七喜不大让人放心,

网友:
这不是在说七喜笔记本主板么!4楼咋又说起台式机了。4楼的不知道七喜笔记本这个品牌???

网友:
楼主功底不错 。神舟 垃圾本 七喜更垃圾 。不好修 主板做工很粗糙 。走线 看不太清楚。

网友(2014-07-02):
最后谁的问题。

网友:
兄弟,这个机子的BIOS有没有参与触发?我有台机怎么查,都没有BIOS波形,EC工作条件都查遍了,没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