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JWN70MT-BC2主板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4-06-01):
先上主板图

这块主板跑码什么都正常,开机也有显示,也就是在DOS下显示正常,在进系统显示

时接直接死机了,鼠标键盘操作不了,屏幕显示灰屏没有任何字母和图像。测试各供电都正常,内存的滤波电容已换过,故障依旧。求维修思路?

网友:
有没有换硬盘试试  排除系统和硬盘坏道问题

网友:
进DOS正常可不可以说硬件正常?

网友:
硬盘,声卡,网卡都试试

网友:
单桥的,压一下桥看看。

网友:
碰到过没修好

网友A:
进PE死机吗?重装系统什么也不驱动行吗?要是行的话,就一个一个的驱动再重启试试,夏天了,有可能网卡被雷击!

网友(点评):
因为进不了PE,就直接运行ghost软件ghost系统,这个也相当与dos下,系统能ghost完,但重启只要到显示LOGO是就死机了,就什么也没显示了。

网友:
装win7试试捏!

网友:
内存负载供电芯片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PE死机吗?重装系统什么也不驱动行吗?要是行的话,就一个一个的驱动再重启试试,夏天了,有可能网卡被雷 ...

你好,用U盘光盘进PE同样死机,BIOS也刷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PE死机吗?重装系统什么也不驱动行吗?要是行的话,就一个一个的驱动再重启试试,夏天了,有可能网卡被雷 ...

进win7 PE试过吗?

网友:
换硬盘试下。不行的话可能是卡外设

网友:
怀疑是显卡有问题,最后加焊北桥,现在不开机了。杯具!

网友B:
我修过一块华硕945的也是这样,把网卡拆下来。就能正常进入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一块华硕945的也是这样,把网卡拆下来。就能正常进入系统了

可惜现在我这块主板焊北桥后开不起机了。不然拆网卡试试。不过在干桥之前拆了声卡无果,才干的桥,早知该也把网卡拆了再.................

网友C:
拆了声卡和网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声卡和网卡试试

这个板子现在已经焊过北桥开不了机了。

网友:
刷BIOS试试,检查有没那短路的,网卡声卡芯片,USB接口等等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不行再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