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游戏就得这样,随你怎么加压加到让你尖叫,

楼主(2014-06-01):
想玩游戏就得这样,随你怎么加压加到让你尖叫,

网友:
这样都行!不过很难看的   自己用还行,要是给客户这样改指定不能同意啊! 要是处理的好看些就完美了。

网友A:
加了铜管,板能装的下去吗?

网友B:
还是买个抽风式散热器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个抽风式散热器靠谱

抽风这个词用这里特别扭

网友:
买个抽风式散热,比很难看的改装强

网友C:
用什么焊接的,铜管挺贵的

网友:
光降显卡温度,  CPU温度过高 不影响玩游戏吗?

网友:
这个能装下!!!自己用的弄来玩的吧

网友:
铜管折成那样还能导热吗?
我现在就有一个清华同方的本散热片坏了,不到热,正愁买不到呢

网友D:
淘宝有卖抽风机的 放排风口处抽热风,效果也非常不错  应该比不上你这效果

网友E:
想问下楼主是加了什么

网友F:
你吧本装起来 再测 应该不是这个温度

网友:
还是挺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的,支持DIY!!!

网友:
这铜管改的,风扇怎样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了铜管,板能装的下去吗?

完美装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个抽风式散热器靠谱

你钱多被,我们本身就是修电脑的你那么做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吧本装起来 再测 应该不是这个温度

就是装起来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焊接的,铜管挺贵的

我们这大 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问下楼主是加了什么

加的铜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有卖抽风机的 放排风口处抽热风,效果也非常不错  应该比不上你这效果

没用过你说的这个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