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 m lx3 手触摸晶振跑码

楼主(2014-06-01):
华硕m5a78l m lx3 手触摸晶振跑码 我有8块这样问题的主板 算不算通病 晶振换过了 南桥加焊过了 还是一样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有没有解决的?
华硕
通病
同意楼主:
5.0
12asd
同意楼主:

网友:
谐振电容、平衡电阻一块换没,这样的话就该放大招了——干桥。

网友:
碰到进,有换RTC电容好的。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一起换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 都换了。不行。就连南桥也换了。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