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黑胶求助

楼主(2014-06-01):
E40 显卡花屏,加焊无效,将显卡拆下,没有掉点,但焊点大了不少。我怕换桥的时候,会连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我自已想用,0。3的锡珠代替0.5的。另外再用绿油将一些原来焊盘上是油漆的时候补一下。
显卡
解决办法

网友:
有些焊盘本来是相连的 虽然掉漆 不要考虑
有正常的锡珠就可以
这个机器 动显卡注意现存

网友:
这个机器花屏了多半都是显存爆锡了,楼主请注意你的显存

网友:
这个花屏注意查一次啊现存供电

网友:
表示看见这机器的显卡,亚历山大

网友:
我也有一款这样的机器,看来得小心了。

网友(2014-07-14):
用0.5的植 没事的

网友:
可以用0.45的没事,掉漆不是太严重可以不补,一旦没补好反而将焊点遮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