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0R4V-X03 进水

楼主(2014-06-01):
客户拿来一台三星白色薄本子,说进水了,开单留下。客户走后拆机,先用电吹风烘干,接万用电源,能开机,屏幕有显示,不过几秒钟就掉电。按开机键多数时候不能触发,若触发就掉电。拆除主板,仔细观察是否有腐蚀痕迹,果然发现有两处,上图:

发现两处,用天那水清洗干净,风枪吹干,接通电源开机,还是一样,只是待机电流稍微小了点,按开机键还是多数时候不能触发。再观察本子,与主板排线相连的小板子,上面有开机键,心里猜想,是不是它的问题?!把小板子也拆开,接口、排线接口、开机键等地方也清理一遍,烘干接回电脑上。再接通电源开机,屏幕显示不掉电了,多试几次,每次都能触发了!到此机器弄好了。
      一直听说进水机器难修,比较害怕修理进水机器,今天鼓起勇气动手,虽说没有修理电路方面,嘿嘿,总算有修好进水机器的“先例”。

网友:
搞维修必须心细,好资料

网友A:
今天我也修道一台进水机,是联想Y450的,刚开始没有待机,拆家发现一个电阻断线了,接线有待机了,但是出发掉电,仔细观察发现有个供电芯片有一个脚腐蚀了,拆下来重新焊接,再触发OK亮机收钱!!
还有楼主说的这个掉电的我修进水机经常碰到,就是开关处进水导致开关不良引起掉电的!以后碰到进水机修好了到最后掉电就先看看开关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也修道一台进水机,是联想Y450的,刚开始没有待机,拆家发现一个电阻断线了,接线有待机了,但是出发 ...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三星的开关键一直不好用,特别是有开关小板那种,不开机,有时开机有时不开,调用程序关机,很多都只是开关的事

网友B:
学习中,目前还没修过块板,  期待实践的时候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中,目前还没修过块板,  期待实践的时候能修好

你这条件真是好啊,羡慕死了,没条件培训,只能自己找资料自学了。天天看论坛帖子,也在学习中。。。

网友C:
这种也不是很严重的清洁应该是好,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也不是很严重的清洁应该是好,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

正确的清洁方法是怎样的? 求指教

网友:
进水的有时候的确很难修,特别是信号方面的出问题。

网友:
楼主比较仔细,维修就是要这样

网友:
你这是运气好,进的水不多,进的地方不是主要的地方,我见过一个全板都腐蚀了,那个最后只有换板

网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就是洗洗吹吹了呗

网友:
楼主运气好,此机进水没烧到东西!!

网友:
进水不多还好吧

网友:
按开机键多数不能触发 是不是指掉电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