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30P 暗屏

楼主(2014-06-01):
今天修到一台6930P 集显的机子,开机电压都正常,外接会不会显啊,内接屏很暗,外接不显,不知是屏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求救。。。。

网友:
按暗屏修 测灯管 高压 查条件
祝你好运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外接不显吧,外接灯管排除一下灯管问题,再查查高压板的供电、控制信号。。。

网友:
测一下灯管。和屏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