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保护隔离总结

楼主(2014-06-01):
              从4月到前几天生意很平谈,就这几天一下忙的很,装机的,买二手机的,修机的多了很多,总结一下。
1:今天下午网吧送来5片板,(BIOSTAR A770E3 V6.0),老板说前几天好的,这几天回潮开机不显示了,4片刷BIOS OK。一片不行关键信号都有,就是不跑码。上网一看,好多这种什么都换了还不行的。我看他们没怎么查I/O,我就查一下I/O结果好了,问题在I/O边有个孔旁边的100欧电阻,和那个三极管。 没记位置。
2:TINKPAD x100E(红色小本)AMD CPU AMD 芯片组。送来开机不显示,电流在1.0-0.9间跳。换内存不行,加热一下北桥。电流上到1.2,上屏亮了。
3:客户送来一神舟A460(I5  独显)说进水几天了,开不了,电流在0.001。没待机。
                     “能修吧?太贵就不修了。” 看看不一定,坏的很就贵些,没坏吹干能好就80块RMB。 那你看看。。。
打开水没了,有的地方有绿锈,知道不好。3V 5V 对地。保护了开不了机。还好可以找到图纸,就太概报了个价3XY。慢慢量几处测试点已腐蚀,接线。拆掉3V 5V MOS 芯片。不短了。上电电流一样。电流不过PQ25.

PQ25 1PIN要有28V电流从4PIN到3PIN,没开机PQ25会通过内部的二极管过一个19V的电压,查+VH28没有。要有+VH28查VIN PR217没有+VAD量不通飞线,+VAD过来了,VOUT还是没有,买零件回来,装上3V 5V 管子和芯片.+VH28有了,上电还是没变化。隔离了。PR173一端有28V另一端没有,拆下Q27有了,电流0.01了,有了。量发现PR56一端没有+VAD,接线。OK,亮了。

一片进水板,
修了好几天。
没挣多少钱,
搞清保隔原。

6.1快乐。。。

补充内容 (2014-6-3 09:26):
最后实收350RMB,你们这种情况一般收多少?要是同行能收多少?各地方的价格可能不大相同,我这边是个小县城,还比较偏远。

网友:
技术可以了,问题是收的价钱不行,最后是收了3xx啊,还是80啊,现在新开的店都是打价格战了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呀!维修报价报不动呀!!

网友:
楼主的板770板子是啥症状?我的是不跑马,无复位,按开关针也无法关机。

网友(2014-07-17):
350在我们这客人是不修了,说买新算了。难道都这么不差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