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30不开机

楼主(2014-06-01):
本人今天接了个方430笔记本,不开机待机0.04,按开机键没有电流跳变.客户说这笔记本别人修过,开机风扇一直的长转.用了才没两天就这样开不了机了.大师们给指点下应该查哪里.这机器的图纸也没有啊

网友:
今天没有人上线啊

网友A:
看版号查,方正和神舟或者海尔 有的是一样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版号查,方正和神舟或者海尔 有的是一样的板子。

P/N OBN1-ODX5JOO

网友:
REV:2.3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个机子,也是不开机,EC换了后有3V,5V都出来了但不开机,一会又没有了。EC BIOS 也搞了,还是不开机,EC电压也有3V,振荡正常。就是开不起来。

网友(2014-07-17):
需要个图纸。不知道那个朋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