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一体机开机显示三色屏

楼主(2014-06-01):
突然间屏显示红黄绿白等几色轮回显,是什么故障?一开单就这样,几个色轮回变,免费给测试屏的节奏啊!!!!型号是乐趣Q52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屏线有可能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改个外接屏试试,确定是主板问题还是屏问题先

网友:
外接显示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你的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独立的比较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