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主板 A6 pro V3.1 开机跑70

楼主(2014-06-01):
故障:盈通 A6 PRO V3.1 主板, 按下开机键 就 诊断代码直接  70  。 70含义是 :检测到的错误代码送到屏幕显示 。 清过COMS,   开始以为是BIOS程序问题, 刷BIOS后 ,依然是70 , 触摸CPU 表面冰凉 ,意味着CPU还没工作。   复位正常 时钟正常 开关机都正常,求解决方案!

补充内容 (2014-6-2 13:01):
谢谢大家的参与帮忙 此板已修复 。  原来是:此主板的Q15 Q19击穿 将 CPU旁的RU3 RU4两个15R0电阻击穿 造成电压升高,没EN造成无核心供电 更换后 核心电压5.0V   VDDA2.5v  复位1.75v  时钟 0.7V 0.76V 一切正常了

网友A:
应该是无核心供电,先修供电

网友(点评):
恩 加上假负载测量后 是没有核心供电 :假负载上的各项如下:VTT=0.95V 标称值是1.5V ;VDDA=2.5V ; PG=0.01V ; 复位=0V ; 时钟0V ; 核心电压0V 核心供电没有 我应去查哪个控制芯片呢 ? CPU的管理芯片R

网友:
是不是触发就是70有不有跑码

网友(点评):
您好 您先审完题在作答好吗? 如果跑码 CPU会冰凉吗? 您说呢?

网友:
感觉完全不是按讨论出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无核心供电,先修供电

恩 加上假负载测量后 是没有核心供电 :假负载上的各项如下:VTT=0.95V 标称值是1.5V  ;VDDA=2.5V  ;   PG=0.01V ;  复位=0V ; 时钟0V  ;  核心电压0V  核心供电没有 我应去查哪个控制芯片呢 ? CPU的管理芯片RT8855也更换过了 仍然是70   请在指点几下  下一步 我该去动哪个位置了呢?

网友:
看看CPU电源管理芯片满足供电启动电压,没,再看CPU附近的电感MOS管有无短路或断路,反正是CPU供电复位时钟都不满足!

网友:
换CPU电源管理芯片,若COMS管坏也一样换

网友:
从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一直往回查(一个菜鸟的思路)

网友:
记然是CPU没有电。那就查下CPU供电条件不足了吗?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看看桥的 1.2V 有没有。桥下面的电感容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