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A560P广达TWH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6-01):
机器是一同行拿过来的,不能触发,插入可调电源待机0.004,测开关上面电压0.5到1.02上下跳,明显不对,查图纸开开关电压和EC待机都是来自PU4的3.3V线性

既然3V线性输出不正常,就先测16脚主供电,一测就发现问题了,16脚VIN只有4.68V,说明公共点电压都不正常啊,断电后对公共点进行打值400多,说明公共点不存在短路,而是保护隔离不正常
那就先查保护隔离

第一个P管PQ35 19V进去出来还是19V第二个N管PQ33 19V出来只有4.68V,测PQ33 G级只有5V,明显不对劲啊,N管完全导通条件G大于S 4.5V以上,现在只有5V,查其G级驱动来源于PU9的28V升压

测PU9 17脚有28V,并且PR113没问题
在往会看+VH28经过PR19驱动PQ33 G级,测PR19没问题,由于PR18只有100欧 PR19 20K即使PQ3导通形成分压也不会拉低PQ33的G级,所以忽略PQ3这一路,先拆掉PQ33看是不是PQ33算坏导致,结果拆掉PQ33还是一样,PQ33 G级与PQ34 G级想连既然PQ33都拆掉了,只有PQ34会拉低此电压了,拆掉PQ34再测PQ33 G级28V果然出来了,装回PQ33,料板上找一个P管装在PQ34上,再去测公共点电压19V,EC待机3.3V也正常按开关触发电流刷刷的就跑上去了,接上显示屏亮机

最后附上此机图纸

网友:
给力,赞一个

网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woxinrushui -5 严禁灌水

网友:
黄总威武!思路很清晰!赞一个

辉煌蜀黍 -5 严禁灌水

网友A:
我不明白升压28v?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明白升压28v?

N沟道导通条件G大于S4.5V以上 19V加4.5V 等于23.5V,最少要23.5V以上的电压才能使PQ33完全导通

网友:
这个28V自举升压应该是芯片内部产生的...支持楼主..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B:
请问pq35的G级电压怎样产生的?

网友:
郁闷图纸怎么不能下呀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pq35的G级电压怎样产生的?

PU9产生的

网友:
很牛叉啊,为啥还要限制字数

网友:
LZ分析很到位啊 ,升压芯片。随便吐槽一下   现在评分不给力了。发帖不容易啊

网友:
给你加5分,很给力。

网友C:
由于PR18只有100欧 PR19 20K即使PQ3导通形成分压也不会拉低PQ33的G级,所以忽略PQ3这一路
-----这个说法好像不对吧。

网友:
隔离保护才用P管的电路好些。低电压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法好像不对吧。

确实弄错了,哈哈,把上下电阻弄反了

网友:
黄大仙的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思路清晰,学的不错。用电脑再加分

网友:
给力思路清晰

网友:
是啊楼主修机子思路真清晰

网友:
请问pq35的G级电压怎样产生的//

网友:
原来是19V不过我还以为是真的不触发,不过LZ也是好样的

网友:
图纸为什么不好下啊

网友:
很详细    留下备用、

网友:
贴子分析的很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07-03):
养成习惯了都不备份,每次都回基地下,结果没分哈哈

网友:
思路清晰  通俗易懂    就是写的PQ34的没截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