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10 开机密码

楼主(2014-06-01):
开机密码不在BIOS里面吗,刷了两个BIOS还是不行,难道有密码芯片,找了下也没有找到,有知道的吗,前辈指点迷津,不是系统密码哦,

网友A:
找算号器不拆机破解!溢出码你应该知道吧?

网友:
楼 上的说清楚,我们一起学习下

网友:
应该是bios没有刷对啊

网友:
难道是报TP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算号器不拆机破解!溢出码你应该知道吧?

指点一下,大概说一下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指点一下,大概说一下呗

输入三次错误密码之后,就会出现一个溢出码,再用算号器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三次错误密码之后,就会出现一个溢出码,再用算号器算。

这机器没有溢出码

网友:
英文翻译过来是,管理员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