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杀的E40,升级CPU后挂了

楼主(2014-06-01):
自己用的E40,原来是P6100的U。本来想升级下,找了个I5 480的U,装上去之后突然不开机,上电0.14马上掉电,本以为是不支持。后来上了自己的CPU也是0.14就掉了,真是命苦啊。经测3  5V有。上电0.14所有电压都没有。。。不知道有哪位大神遇见过这样的情况没有。。。。
现在准备刷BIOS,论坛是还没有,只得到网上买。自己的电脑还真不敢修。。我也修笔记本修了有这么久,基本上10台7-8台是搞得定的。可是遇到自己的电脑有问题了心里还真打鼓。。。。

补充内容 (2014-6-5 19:20):
机子已经修好了。内存贴纸下一个保险断了。换好就行。感谢二楼。

网友A:
哈哈能医不自医啊

网友B:
E40的确是人垃圾,估计刷BIOS解决不了吧

网友:
你这情况刷BIOS 也不会好, 先查有没有短路吧,再查HWPG.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我的联想F41原先是T2390 现在换上了T8100 没感觉快多少

网友D:
内存槽贴纸下有个保险断了

网友:
自己的机器可要修好 BIOS论坛应该有

网友:
你这个好像一个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E:
p系列也支持不了i5啊放电试下啊

网友:
I5 480是 HM55的桥啊 P6100 也是吗

网友:
楼主医别人的大师,医自已的没自信呀!

网友:
插个cpu就挂了,不至于吧

网友:
这应该上电没完成 肯定缺电压啊  楼主可能拆的时候不小心静电所致

网友:
CPU供电都没有吧?看CPU都没过,换个CPU,一定弄烧东西了
跟BIOS无关吧

网友:
内存槽贴纸下有个保险断了 很好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F:
我之前有个本本,也是升级U出故障后刷BIOS好的。
你还是先刷个BIOS,也许有意外惊喜

网友G:
主板的电压都没出来,你仔细检查一下各个电压有没有出来,这个机器显卡电压没出来也要掉电的

网友H:
电压还没出来,刷什么BIOS

网友I:
7 楼正解  7 楼正解7 楼正解7 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槽贴纸下有个保险断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内存贴纸下面有个保险断了。真很感谢你。MASTER!谢谢

网友:
MASTER是大师的意思。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压还没出来,刷什么BIOS

刷了BIOS。没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压还没出来,刷什么BIOS

恩。对。什么电压都没有。我都没有头续。依楼上大师指点,搞好了。内存贴纸下面有一个保修断了,换了保险就好了。真的感激楼上大师,以后我修到难修的也要发到网上来。呵呵。真的可以帮到很多人。这主版买新的要700RMB贵呀。自己的东西不管随便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的电压都没出来,你仔细检查一下各个电压有没有出来,这个机器显卡电压没出来也要掉电的

什么电压都没有出来。上电0.3秒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有个本本,也是升级U出故障后刷BIOS好的。
你还是先刷个BIOS,也许有意外惊喜

BIOS刷了,还是没有惊喜。呵呵不过我修好了。依照2楼大师傅指点搞定。

网友(点评):
二楼果然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I:
7 楼正解  7 楼正解7 楼正解7 楼正解

电容我测试过。无短路。。公共点,其他的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联想F41原先是T2390 现在换上了T8100 没感觉快多少

都是HM55的新片。理论上都是支持的。哎。手贱啊。哈哈。估计是静电几穿。

网友:
恩。是啊。自己的机器修得手发抖,别人的机器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的电压都没出来,你仔细检查一下各个电压有没有出来,这个机器显卡电压没出来也要掉电的

这个机器所有电压都是没有的显卡电压没出来理论上会上到0.5-0.8掉,我这个机器上电0.14,0.3秒就掉。很快的。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p系列也支持不了i5啊放电试下啊

放过电了。,HM55的桥。理论上是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能医不自医啊

是的。。。。。。

网友:
放电,刷BIOS看看,应该不是U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E40的确是人垃圾,估计刷BIOS解决不了吧

哥,你说对了。刷BIOS是没有用的。

网友J:
呵呵  怎么医生还不能医自己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呵呵  怎么医生还不能医自己病啊

你去医院问下医生咯,我们这就有个老中医,自己不给自己抓药的。生了病乖乖去医院

网友K:
二楼牛逼,一定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那里保险是怎么断的?楼主怎么发现的

网友L:
这个应该是短路掉了,跟bios 没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二楼牛逼,一定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应该是。如果是按图纸来的话也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应该是短路掉了,跟bios 没有关系吧

呵呵。这个不是短路造成的。我已经补充内容了,谢谢。

网友:
呵呵  确实恼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