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IBMX201i 不能开机

楼主(2014-06-01):
IBMX201i 不能开机,指示灯亮,可能待机,用烧机 发现CPU高温,初步判断短路,请问具体那里可能短路?该怎么找出短路点??急盼回复
cpu

网友:
你测试的感觉有问题,或者你描述的有问题

网友:
不会修也倒算了,还连个问题都说不来,搞个屁,什么叫可能待机?不是短路,也来烧鸡法。

网友:
不能乱烧啊,这机器CPU集成在主板上烧不好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