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S-7525 主板 无CPU供电

楼主(2014-06-01):
惠普台机 MS-7525 主板 无复位   无CPU供电   .查了CPU供电IC ISL6312  38脚EN没电压   查到Q8没电压输出  。Q8的输出电压时多少? 358已经换过。我短接Q18   C E脚  就有1V的CPU主供电输出但不跑马。 修过这板的师傅指点一下那里问题。谢谢。

网友(点评):
这样问不好猜,猜没V_2P5_MCH

网友:
总线电压有没有,按时序走

网友:
这样问是问不出来的.多看看上电时序

网友:
图纸拿来我给你瞧瞧。

网友:
估计主板问题不止一个,不跑码我也怕怕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原来就是Q8坏了  板上测量好的  Q8是1.1V供电管    Q8正常电源为  D极1.8V  G极为3.9V  S极为1.1V  换了Q8跑马正常滴声后断电。奇怪了怎么回事?原来一看CPU风扇没插。插上CPU风扇 不掉电了 显示器提示风扇错误按F2可以就系统。网上查了半天说是机箱风扇没检测到。插个风扇到机箱接口上问题解决。看图

网友(点评):
不是没有总线电压吧。。

网友:
Q8是总线电压。

网友:
我还以为总线有电压了,这样的话就是有个过孔有问题!!

网友:
按照时序,应该是先修总线供电,把总线供电修出来以后再修CPU供电吧?楼主在总线供电没有修出来就直接测量CPU电源管理IC的EN,肯定要走点弯路了。不过最后还是把问题解决了。恭喜楼主。

网友:
惠普主板这个管这么容易坏。。。

网友:
我手头有个hp的板子  没cpu供电的...  不会是供电管子挂了吧

网友(2016-03-11):
Q8G极3.9V是不是有点过高了!

网友:
G级为3.3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