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提示这个os not installed

楼主(2014-06-01):
开机提示这个是什么意思?百度了一下说是系统没了需重装系统,不装系统可以解决吗?里面有重要系统
重装系统

网友:
有重要的数据就用PE系统进去看看分区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先将重要数据复到U盘里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