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维修记录六之将计就计盈通AN68S掉电

楼主(2014-06-01):
       今接一片二修主板盈通AN68S,故障为上电跑码C1或26掉电,掉电后可触发,重述以上代码继续掉电。

故障分析:1、单桥主板,桥空焊可能掉电。2、跑码后某个供电被拉低掉电。3、开关针电压变低也有可能掉电。4、其他可能的因素:供电。时钟,复位等等不正常。
维修开始:目测主板无缺件,掉件,电容也无鼓包等问题,掉电不好测,加上能跑码说明各项供电等都正常,先加焊下桥,上bga,5分钟后。。。。天太热,抽只烟,让它多凉一会
       抽完一只烟,差不多了,让徒弟把桥清理干净,拿来再看,上电,触发,我一样的故障。小样,还真牛,你喜欢掉电,是不?我何不来个将计就计,孙子兵法浮现在脑海中。。。。。
       上假负载和上真u一样,不上假负载,无复位,不掉电,有意思,故障锁定在cpu供电后级,nv的时序,我们知道,桥得到pwrgd后,发出cpuvdd_en,去开启cpu供电,之后发出cpu_vld给桥,桥收到后再发出htvdd_en去开启总线供电,好,我先把这几个点位置找出来:

Q1、Q2是cpuvdd_en ,Q3、Q4是htvdd_en开启信号,你掉电,我也掉,拆掉Q2,看你还掉,上电,有复位不到一会,全板无复位了,因为它拉不低cpu供电,只能无复位,哇哈哈,测Q1的B极cpuvdd_en,3.3v正常,说明这个信号没有问题。

测Q4的B极htvdd_en 3.3v变成0v,哦是你这块在调皮,补上Q2,拆掉Q3,直接给Q3的c极提供上拉的电压去开启总线供电,这时测Q4的B极很稳定3.3v,也不掉电了,好继续测,Q4的c极怎么一会变成高电平了?原来就是你不良,拉低了Q3,关掉了,总线导致了掉电

把Q4拆掉,换一个上去,上真u触发,看图:
总结:Q4不良,c e导通不行,导致上电跑码c极恢复高电平,拉低b极,相当于关掉htvdd_en,相当于点了关机,主板收到关闭信号后,继续关闭cpuvdd_en等信号,掉电。

网友A:
学习了,思路明确

网友B:
有一点不明白:“上电,有复位不到一会,全板无复位了,因为它拉不低cpu供电,只能无复位”
为什么要拉低CPU供电才有复位?NVIDI不是收到HT_VLD就可以复位吗?

网友(点评):
师弟,你没听明白吧,拉低cpu供电就要掉电,我用断开法,它只能无复位,不会掉电,用我这个思路去修跑码掉电的主板的一个思路

网友:
楼主对主板的时序维修很思路很清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不明白:“上电,有复位不到一会,全板无复位了,因为它拉不低cpu供电,只能无复位”
为什么要拉低C ...

哦,明白了,拉低CPU供电是故障,我以为是时序。把Q2拆掉就保住了CPU供电。谢谢了。

网友C:
兄弟这个主板你有图纸吗,要不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作用呢,我不太理解。

网友:
狠清晰,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看着思路清晰舒服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赞一个  给5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的不太懂,有图纸吗?请上传一份!!

网友:
图纸可以分享下

网友D:
默默的支持一下您,不明觉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默默的支持一下您,不明觉厉

唉,不好好学习````

网友F:
  请问楼主有图纸吗   急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有图纸吗   急需啊

没的,都是我自己画的,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唉,不好好学习````

哎...  是啊         师傅都走了,跟谁学啊,谁愿意教

网友:
我觉得这个故障是没有总线电压导致的掉电  对吧

网友:
思路清晰,解决问题有章有据,学习了

网友:
大师兄,功力那么深厚啊,以后多多请教啊

网友(2015-10-06):
为何不将q4的c,e直接短接,还快些

neco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将Q4的CE级直接短接的话,这样总线供电开启会不受桥供电电压正常后发出的htvdd_en信号控制,影响主板正常 ...

哦,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你意思是说能开机,就不能关机对吧,谢谢你解释,

网友:
思路很清晰的说

网友:
思路挺好的。加油、

网友:
修板时序懂了 就能秒杀一切,牛

网友:
楼主可以啊  支持  我现在才二期  毕业有你这样水平就可以了...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NV的时序哪里有啊   ?

网友:
迅维出来的个个都是精英啊,思路清晰,对时序掌握的相当的透彻

网友:
英伟达主板上电时序就是内存,桥,cpu,总线。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H:
请问楼主是英伟达的板上CPU假负载和上真u都一样的吗?好多板上假负载都测不到复位

网友:
如果没有图纸你是怎么找到这些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是英伟达的板上CPU假负载和上真u都一样的吗?好多板上假负载都测不到复位

上CPU假负载和上真U是有区别的,假负载能方便测量到CPU工作时钟输入和VTT串行总线电压,而上真U要找测试点才行。

网友:
楼主对信号流程很了解呀

网友:
真行,谢谢老板无私奉献

网友I:
大神,讨教。。一只GA-AM3的主板,上真U后,触发一下掉电之后不能再次触发,除非断电源。如果用假负载或是不上U,内存,总线电压正常,U为。8V。,桥没有测量着。复位1--3.4V不规律反复乱跳,但是不掉电,复位就是去了网止,IO,两条PCIE,PCI,网卡拿走,复位还是跳不停。这般故障,不成是桥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神,讨教。。一只GA-AM3的主板,上真U后,触发一下掉电之后不能再次触发,除非断电源。如果用假负载或是 ...

发个求助帖子出来帮你分析下。

网友:
不错,学习了,虽然不是很明白,没学到这么深的东东

网友:
关掉htvdd_en这里相当于关闭了总线供电,这里Q3 C级推测是连接是总线供电管理IC 开启信号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这个主板你有图纸吗,要不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作用呢,我不太理解。

有些东西是没有图纸的,要靠自己经验去摸索,这里桥得到的PWRGD信号推测是电源8脚提供的,CPU VLD在等同于CPU PWRGD电源好信号,HT VDD EN这个信号同时也可以在桥供电芯片 PG信号引脚可以测量到。

网友:
楼主有没有电路图,如何知道 Q1 Q2 管 CPUvdd_EN Q3 Q4管HTvdd_en

网友:
没有图纸推测思路,学习了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淅

网友:
什么q3 q4 什么桥发出来的 cpu发出来的 我 看着都蒙了  理不清楚记不住啊, 大哥小弟 这么笨 怎么培养啊

网友:
银通的板子,很多嘛,这板子好像坏的很多的,就是市场占有率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思路明确

感觉,如果是不上电还好,如果是不跑马的就麻烦了

网友:
这周能遇到个一样的板子和问题就好了,那样我就笑了

网友:
是啊,楼主分享一下图纸啊,我也想收藏一份

网友:
高手啊,佩服佩服

网友:
掉电还可以这样修学习了

网友:
最怕遇到这样的主板了,难修。楼主三下 五除二修好了,厉害

网友:
楼主思路好,连孙子兵法也使用上了,佩服

网友:
曾 看过一遍文章,修掉电用示波器抓波,我认为这个方法最好

网友:
Q4    CE 短接不就可以判断吗?

网友:
我想问下怎么样才能学到你那样的技术?

网友:
又上了一课,谢了

网友G(2015-11-05):
引用 网友J:
大哥 你是什么帖子都回复呀 就像你说的“我帖子没精华 回复都是精华”“灌水王” 哈哈

只是个人观点而已。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只是个人观点而已。

其实我想说 为什么我也没精华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其实我想说 为什么我也没精华

精华的帖子要网站管理员审批通过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精华的帖子要网站管理员审批通过才行。

自动的吗?还是需要自己申请

网友:
引用 网友J:
自动的吗?还是需要自己申请

好像要自己申请的。

网友:
能跑线就是牛。哪些开启信号是需要这样的两个三极管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