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4-06-01):
前几天收到一块技嘉A78ML主板,故障是认不到硬盘(偶尔认得到),硬盘和硬盘线都更换过不行、换过串口和并口都不行,加焊南桥不行,重植南桥也不行。USB可以正常使用(鼠标和U盘启动)。请各位师傅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多谢了!

网友:
时钟有没有

网友A:
简单只要人道你就用鲁大师更新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电脑可以人道盘你哦就用鲁大师更新下就可以啦

网友:
我怎么回补了啊    怎么回去啊 ???

网友:
用鲁大师更新就可以啦很简单的啊

网友:
我发的回复怎么不可以啊

网友B:
换下串口的电容试下。

网友C:
换个电源看看,电源电压底也认不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下串口的电容试下。

到时试试看,但IDE口也不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源看看,电源电压底也认不到硬盘!

电源一开始就换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主板上的SATA座子换个试试

四个串口座子都换过了,线也换过了,依然不行

网友:
BIOS看一下,测一下时钟发给南桥的SATA时钟。看正常不正常。

网友:
因为每次都可以点亮,所以没想到测时钟。
哎不修了已经还给客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简单只要人道你就用鲁大师更新就可以了

用鲁大师??
什么原理?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用鲁大师??
什么原理?

更新程序 磁盘碎片多容易不人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新程序 磁盘碎片多容易不人盘

开机自检硬盘都认不到,还怎么“更新程序 磁盘碎片”

网友:
为什么不重刷BIOS试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