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芯片上的贴片电容两脚短路,显卡坏了吗?

楼主(2014-06-01):
神舟K470p i7 检测不到独立显卡,其它都是正常的,重装驱动直接提示安装失败,识别不到硬件。重装win7系统一样。gpu芯片上有个贴片电容测起来阻值为0,焊下来量电容没短路,独显应该坏了吧?其它的至少都有几欧的阻值

网友:
显卡上有几个短属于正常的,桥也有你多量量就知道了

网友A:
装驱动失败不一定是显卡坏有可能是驱动不对找官网看看

网友:
阻值为0欧应该不行吧!凭借我多年的维修经验应该至少要有2到10欧才算正常,看你的是什么显卡喽!最好是找个花屏的坏GPU对比量就知道了,总之相差太远就不行,几欧是正常的

网友:
显卡短路应该开不了机了,仔佃查下先

网友:
直接测量电容不准确的,看下供电~~~

网友:
看电压才准。

网友:
看看供电,刷刷BIOS

网友:
三个或三个以上二极管体值为0,那就不正常了

网友B:
是不是BIOS关闭了独显

网友:
芯片上面的阻值是很小的。

网友:
不会吧   如果独显短路机器还会亮吗

网友:
加焊不好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驱动失败不一定是显卡坏有可能是驱动不对找官网看看

驱动是自带的原装光盘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BIOS关闭了独显

bios没有关闭独显的功能,恢复还是一样

网友:
显卡要拿下来测电容才准的 拆下来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