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150不触发之悟----维修没有捷径,更要严谨

楼主(2014-06-02):
接到联想U150,不触发,待机0.01A,本来想按老师讲的维修思路,但是没有,直接测3、5v电感有电压,就去测开关针电压,按开关有跳变就查图,测EC连接开关的NBSWON#脚,测量没有断线,也有跳变,直接查南桥PWRBTN对应脚位跟EC相连的DNBSWON#脚位,也有跳变输出。 心想又是南桥的问题。这几天搞了台5220M测EC有跳变输出,南桥待机基本满足,加焊好了就有做桥的冲动,但还是淡定了下...没有查VCCRTC,而是直接测32M晶振波形,没有波形,但是有电压0.23、0.13,一时懵了,打晶振两脚的对地值都是750正常,直接找料板拆件换上,还是没有波形,难道真是南桥挂了, 考虑了老半天,心想没有查rsmrst# ,查了下还真没有电压,又查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二话没说换了EC还是没有电压,不对啊?????????晕了无意中测了一下纽扣电压,只有0.2v拆上电有2.2v左右,也不对也,于是找到r86一段2.2v 端0.5v。再查D18,一段有3.3v一端有0.5v,查有短路。再找D12两端都是0.5v。rtc电路有短路,挨个测量r321两端都是0.5V应该没有短,(因为没有形成分压),R288,两端电压也是0.5v,拆了C374,还是一样,找了半天怎么额找不到C138 ,本来想先拆了南桥上电测量的,正好下班,收拾东西回家咯,第二天,拿到板还是不死心啊,又拿起放大镜找了个遍,我去终于找到了,二话不说拆掉再说,上电测量电压正常了,触发上电,Lenovo眼前亮,不触发维修告一段落。
要是按时序早就好了,欲求捷径反而绕远啊,维修要严谨,思路要清晰,维修无捷径啊。

网友:
要的就是这的校果喜欢你的分析

网友:
维修要严谨,思路要清晰

网友:
rsmrst# 信号没有电压,应该是南桥拉低了,把南桥的RTC电路修好后,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
绕了一圈,唉,还是老老实实按时序修,不然故障就扩大了~~~

网友:
是C138短路吧,感谢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
rsmrst#没有电压,应该是南桥拉低了,RTC电路正常后应该就有电压了。

网友:
有些信号必须测,不能忽略过,否则要走弯路了

网友:
有时候修机喜欢凭感觉,没修好才查时序,习惯问题

网友:
楼主真细心,我看着都头大了

网友:
其实说起来,这样抄捷径,好多机子就秒杀了,但是难免会碰到这样的,还是说比较少吧

网友:
不错了已经  我现在修电脑基本都是干桥  基本都能好 只看电流表  不查时序

网友:
看你头像 我好像在哪见过你

网友:
饿!干桥干多了,总会麻木第一个反映是做桥。。。

网友:
修机最麻烦的就是找零件的位置,花时间费眼力,不搞到一个位置,偏要一根线飞的老远。

网友:
567系列的rtc故障不少啊  前段时间还遇到个板层里短路的

网友:
现在修机没点位找个元器件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
查的很细心了。赞一个。RSMRST 有时候不出信号,是因为SB拉低所致。

网友:
这维修思路不错,不过还是按标准走好

网友:
这也不能怪没按时序.板子上连个料号都没有.当然是想着怎么省事儿怎么来了.

网友:
楼主的时序哪里来的??

网友:
图纸笑纳了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