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A1286有时能进MAC系统,有时进不了

楼主(2014-06-02):
macbook pro A1286有时能进MAC系统,有时进不了,机器装的有MAC+WIN7(WIN7已坏),启动时按OP键,选择MAC后,再按ESC就可以进MAC系统 ,用着也没问题,重装MAC系统时,无论是用光盘,在线恢复,还是U盘出现苹果图标后就白屏,求指教!!!

网友:
换个硬盘再测试一下,感觉硬盘有问题

网友:
苹果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很有可能是硬盘挂了哦

网友:
先换HDD试试吧。

网友:
检测下内存,硬盘,先排除 这些容易的先,再看是不是板

网友:
硬盘,内存早已经换过了

网友:
硬盘问题比较大

网友:
还有可能是 苹果机器不支持U盘的

网友:
装系统最好用  纯净版 光碟

网友:
重装系统看一下

网友(2020-06-24):
硬盘的问题吧,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2020-08-11):
#在这里快速回复#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