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A880GM-M7 V2.0主板跑D0怎么修?

楼主(2014-06-02):
ECS A880GM-M7 V2.0主板跑D0怎么修?
主板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5.0
xiaobenzhu0215
反对楼主:

网友:
明显是不过内存,先刷个BIOS,再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换条好的内存!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换内存,换CPU,查内存,查CPU,刷BIOS,

网友(2014-07-10):
12asd
同意楼主:
反对楼主:

网友(2014-06-03):
内存方面检查一下。

网友(2014-07-11):
你看看有没有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