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联想H55 L-IIBXM

楼主(2014-06-02):
LENOVO联想H55 L-IIBXM  联想K320备份bios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联想的资料正需要。还是先收藏。

网友A:
请教。由于编程器没有16脚的。这个BIOS的刷写工具用那个。能发来用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由于编程器没有16脚的。这个BIOS的刷写工具用那个。能发来用用吗

刷写工具用AFUDOS.EXE,搜索一下,很多的,并且在这个版块里也有,联想刷写BIOS不需要编程器的,用U盘引导到DOS下就可以刷写BIOS了,除非把BIOS用编程器刷错版本,需要用编程器改写,正常在DOS下不会刷错版本的,只要版本号不对,刷写程序不会执行刷写BIOS的,程序会自动退出的。

网友:
谢谢朋友.受教了

网友B(2014-07-14):
怎么才2M  我备份下来是8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才2M  我备份下来是8M

你那个BIOS还在吗

网友:
求8M的BIOS 啊

网友:
草    狗日的   发的什么毛BIOS   想混分也不是这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