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 E1-431主板

楼主(2014-06-02):
如题!
板号:ZQSA
(DAZQSAMB6E1 REV:E)

成色无所谓,正常使用即可。
旺旺:yuebinf
qq:307827978
注明基地论坛。

网友A:
我这里可以给你交换,你有坏板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可以给你交换,你有坏板没有

我这板烧了个大洞,基本上换不了。你直接报交换价、单购价。
用户授受就交易。相差大就算了。
到此发帖,为的就是比淘宝便宜。

网友A:
如果是HM55 ,HM65的宏基板我都可以给你300更换的,这个板还是比较新的板,你那板就是报废板了,350交换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HM55 ,HM65的宏基板我都可以给你300更换的,这个板还是比较新的板,你那板就是报废板了,350交换价

300更换,后面又350交换价
什么意思?
我直说,板子用户要收走,给你也是报废的板没什么用,你直接说单卖的价格,用户接受就成交,否则就算了。
板子型号、图片都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