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待机暗屏纠结

楼主(2014-06-02):
戴尔 N4010 待机暗屏,不待机正常, 待机的时候安开机键以后桌面很暗,不知如何下手
桌面

网友:
屏供电开关信号线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平的开启在休眠之后是不是没有起

网友:
赞同楼上 楼主去查查吧

网友:
IO的问题吧兄弟。。检查各个线路。。

网友:
看是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解决了吗,解决了告诉我们那里坏了。

网友:
设置有没有问题?然后再测电路;

网友:
主供电,开启信号,亮度信号有了。基本可以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