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屏是不是和普通的屏码片不同?

楼主(2014-06-02):
          一款从国外带回的机器 system76 没见过。机器白屏应该是屏坏,找到一片三星的全新屏装上后出现有背光无图像,用京东方的出现红绿蓝检测。 是不是和这种机器的屏程序不同呀。

网友:
刷下码片应该能解决的。

网友:
屏线是怎么定义的呀?

网友:
把原来码片刷过去也不行吗?

网友:
我没这种的刷机工具

网友:
把新平上的码片和旧屏上互换一下试试

网友:
换换码片试试

网友:
刷下码片应该能解决的。。。。。。

网友:
屏口接线定义一样,就换成旧屏上的码片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屏如何换码片啊,是不是把码片芯片对换一下啊

网友:
可以用刷屏程序的东东 刷的

网友:
还没有 把老屏发到上家了,让他帮我刷一片新的过来试试

网友:
买RT809,刷屏神器。

网友:
让卖屏的商家 帮我刷了,机器客户还没拿过啦。试试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换码片试试

网友:
碰到有些屏能读不能写,不知从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