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M不认硬盘

楼主(2014-06-02):
客户拿来时开机不亮,电流0.65A断电。
拆机测试:
1、不接硬盘光驱,待机电流0.04A,硬盘指示灯亮。开机,硬盘指示灯灭,电流1.05A,正常显示,能从U盘正常启动到PE。
2、接光驱,待机电流0.07A电流,硬盘指示灯亮。开机,硬盘指示灯亮,电流0.65A断电。
3、接硬盘,待机电流0.07A电流,硬盘指示灯亮。开机,硬盘指示灯亮,有时能显示,有时不能。能显示时,在LOGO处停留时间较长,最后还是能从U盘启动进PE。
求大神帮忙。

补充内容 (2014-6-7 11:11):
关机:不接硬盘,硬盘电源接口就有电压(5VS=5V);接硬盘,5VS=4.78V,硬盘有轻微咂咂声。
开机:不接硬盘,硬盘电源接口5VS=5V;接硬盘,5VS=4.56V,硬盘有轻微咂咂声。

补充内容 (2014-6-7 12:20):
+5VALW to  +5VS ,电阻只有3.1欧, 应是不正常的,可查不到那个元件短路

补充内容 (2014-6-7 12:21):
那位有点位图,共享一个

补充内容 (2014-6-7 12:55):
感谢9楼张川zc的图纸,问题查到了,是U27 4800B D、S短路,D与S、G电阻都是3欧。

网友:
过路的小白建议一下,查下5V的供电线路看看,没问题再考虑南桥,新手发言,别介意

网友:
主板坏了,大胆点换之必好!此问题是地球人都会弄好的.

网友:
你查一下  硬盘的供电是不是有轻微短路啊

网友:
5V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声卡,网卡外设去掉,实在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待机:不接硬盘,硬盘电源接口就有5V电压;接硬盘,接口电压4.78V,硬盘有轻微咂咂声。
开机:不接硬盘,硬盘电源接口有5V电压;接硬盘,接口电压4.56V,硬盘有轻微咂咂声。

网友:
求大神帮忙,求图纸。

网友:
你看下 是不是这个 不知道你那个版号

网友:
最简单的几步做了没 放电刷BIOS

网友:
联想天逸F40有光驱坏不进系统的通病, 但插上硬盘也不能开机的话  有可能是硬盘坏道或者硬盘PCB板短路。硬盘和光驱都不行的话 南桥问题可能性很大,你可以用这个硬盘光驱 在其它机器上能点亮   多试几次  基本可以确定南桥 上周遇到一台惠普老机器,插上光驱和硬盘 都是0.5几掉电。裸板一点就亮  屡试不爽。最后换南桥好的 !

网友:
F40的确是有光驱问题而造成进不了系统的通病,遇到过好多例了,楼主的问题没遇到过,我估计5V电路是否有漏电而造成带不起负载

网友:
现在主要问题是:关机状态下,硬盘电源接口就有5V电压,接硬盘,电压降至4.78V,硬盘有轻微咂咂声。

网友:
有没进水啊

网友:
  要不换个南桥

网友:
怎么不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考虑一下,带不动负载

网友:
换个硬盘,如不行,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