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的可调电源挂了,搞不定,问一下!

楼主(2014-06-02):
自己用的龙威30V5A可调电源开机0V,每十秒左右上升0.1V,等个一个小时会慢慢升到30V,任何开关控制都无效,这是哪边的问题?
电源

网友:
电位器换过没有?拆开来检查下,电路不复杂,3055功率管或运放358什么的

网友:
多好的机会,趁机换个数控的玩玩,嘿嘿